[综合] 强电改造,并线可靠性如何,该如何检测?

楼主(2025-02-05):
把绿线并到蓝线,怎么做比较好?

用尖嘴钳夹了一下,夹成这样,是否靠谱?

绿线和蓝线连接的可靠性该如何检测?

网友A:
感觉不放心锡焊一下

网友B:
正确的方法是,拆了重新缠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确的方法是,拆了重新缠绕

硬线经不起拆?

金属疲劳,拆开再绕,直接断线?

网友:
多绕几圈,没什么问题。

网友:
把 蓝线拆开,在和绿线一起并线,在并线过程中,确保每根导线都紧密接触

网友:
应该可以吧,再套个热缩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放心锡焊一下

我觉得弄个30KW的电炉接上测试10个小时更稳当...

二○二五年二月五日

网友:
你这一般家庭电表都带不动30KW

网友:
不可靠,建议想办法在那里装一个插座或者空开之类,这俩线头全部在插座上用螺丝拧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弄个30KW的电炉接上测试10个小时更稳当...

你这是要楼主破产啊
一天水三百个帖子都补不回来

网友:
不放心可以用根裸铜线再绕一下

网友:
液压接头不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要楼主破产啊
一天水三百个帖子都补不回来

大不了水三千,好大个事啊...

二○二五年二月五日

网友:
沾锡比较好

网友:
没空间可以烫锡,有空间就用接线端子

网友:
你这么弄不行,把线拆开重新缠

网友:
你这样接没有任何可靠性,绿线必松,正确方法就是三楼和六楼说的,松开后三线并绕,另外单股铜线没有那么脆,拆一次不会断的

网友:
绿线再剥长一些,多绕几圈就稳了!

网友:
上锡吧,更可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