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RO逆渗透净水器的浓缩水回收再利用

楼主(2025-02-05):
使用小米400G厨下净水器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一开始使用也没留意逆渗透膜的净水器会产生如此多的浓缩水,直到有天网上冲浪得知这款型号的净水器其实相当费水,冲洗RO膜的排出浓缩水与净化水产出接近1:1,这就有点浪费了。通过翻阅厂家的产品说明书,得知净水器浓缩水除了含盐量偏高,其他参数还是优于自来水的,用来洗手、洗菜等都不在话下。

(来源小米400G净水器常见问题)

一顿考虑,便决定给净水器加一套浓水回收再利用装置。需要用到的材料:1、鹅颈管万向龙头; 2、带溢流口的立式25L回收水桶。3、直流自吸泵+12V变压器。4、硅胶管一米五。5、智能通断器。6、小米无线开关。7、12V防水LED绿色指示灯(用于指示直流泵工作)。

小米无线开关用小密封袋套住(防止溅水损坏)再粘贴到你认为最方便按到的位置;将鹅颈管龙头至于开水位置,并拆除龙头把手,这是为了用直流泵控制出水;然后厨下盆为鹅颈管龙头和防水LED绿色指示灯打孔并安装;

回收水桶顶部打孔以放入吸水硅胶管,吸水硅胶管接直流泵入水口,直流泵出水口接鹅颈管龙头进水口。再将小米净水器的浓缩水管接入回收水桶的顶部进水口实现浓缩水入桶;把智能通断器接市电,通断器输出接12V变压器220V输入,变压器12V输出并联给直流泵和LED绿色指示灯。最后一步就是把回收水桶的溢流管接入下水道,避免水满后溢出。

接下里就可以给小米无线按键设置智能场景:单击为水泵通断器的开/关;长按为40秒供水后关闭;双击为15秒洗手后自动关闭。

因为厨房最近升级了领普人体存在灯,所以增加了一条场景,避免人离开厨房又忘记关水泵的情况。

通过以上改造简单实现了逆渗透净水器浓缩水的回收再利用,按普通家庭一天做三顿饭,再烧1~2壶开水,通过回收浓缩水再使用基本实现了洗手、洗菜不再消耗自来水。虽然一开始考虑的方案还有回收水桶无水后水泵自动停止工作,但网上选了多种电路都需要保持通电状态才能检测无水,一寻思意义不大~只要出水不连贯就代表回收水桶快见底,直接按下小米无线开关让通断器关闭就好,于是便放弃了。

网友A:
虽然说废水比较浪费,但是我的机器,自己组装的,废水1.3左右,1200G机器,然后废水我测试过接近400的TDS,自来水100上下,我觉得废水还是用来冲厕所吧,我废水管接到了洗手间的水箱

网友B:
废水用来冲厕所或者拖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虽然说费水比较浪费,但是我的机器,自己组装的,废水1.3左右,1200G机器,然后废水我测试过接近400的TDS, ...

1200是双600吗?自己组装还是买的成品

网友D:
废水桶还可以再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废水桶还可以再大些

大部分时候一个人在家,做饭加烧水只能让回收桶水量维持在八分之一左右,五口之家估计才需要30L的大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说费水比较浪费,但是我的机器,自己组装的,废水1.3左右,1200G机器,然后废水我测试过接近400的TDS, ...

如果我洗手间挨着厨房,大概率也会选择这个方案,就是我两个洗手间都离厨房好远,没法再拉水管,提桶过去冲又太不讲究,这才作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水用来冲厕所或者拖地

厕所离得太远没有可操作性,拖地用回收桶里的水也不方便啊,管路都是固定的,每次拆掉进、出水管、溢流管再提出来,想想就麻烦到家了。

网友:
我整了一个60L水箱存废水,虽然投资100+,还占用了一个橱柜空间。一年的废水换算自来水的水费也就十几块钱,咋说呢,无关划算不划算,能源不浪费吧。

网友:
想法不错废水利用节约用水

网友:
精装修搞好了就不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00是双600吗?自己组装还是买的成品

双泵双膜 2个600G膜

网友:
复杂化了,十几升小桶满了就拉去冲厕所,忘记了溢出也就溢出。

而且用途,除了冲厕所和拖地都是扯蛋

楼主:
大家都看不到我发的第一张发图么?还是绝大部分人实在无法理解浓缩水比自来水更干净。。。

网友:
挺不错的,一直在用废水拖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虽然说废水比较浪费,但是我的机器,自己组装的,废水1.3左右,1200G机器,然后废水我测试过接近400的TDS, ...

这个具体怎么连接水箱?单独一个水箱还是马桶水箱。

网友:
楼主的水槽下面比较干净,还有灯光,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具体怎么连接水箱?单独一个水箱还是马桶水箱。

直接伸进去马桶水箱,然后马桶的角阀关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