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几年前都用过的立式体温计

楼主(2025-02-05):
今天拆个立式体温计,在座的各位都用过不少次了,反正我是记不清了
正面的温度感应区和数码显示区,侧面有type-c充电口,电源键、音量加减键。电池盖不见了,可以选择3节5号电池或者1节18650电芯供电,内部有充电电路只能给18650电芯充电

内部全图

主板数码显示面,主控面

温度探头,人体感应小板正反面

前面板内部,后盖板和小喇叭

本帖结束,欢迎

网友:
当年可是紧俏货啊,公共场所必须设立

网友:
现在都是鸡肋

网友:
这数码管挺有意思。电池仓也别具一格

网友:
电池盒很有意思

网友:
超声波测量的吗

疫情发大财

网友:
锂电干电池通用,电池盒设计的不错。

网友:
我还是头次看到这种多功能电池盒。

网友:
这种电池盒设计才人性化

网友:
测温头好像和手持式测温枪有点不一样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设计实用的同时也降低成本,就是有点丑有点简陋

网友:
能分别装载锂电池、干电池的十字型电池盒,供电又扩展了一条路,值得推广

网友:
电池盒设计不错!

网友:
这个电池盒设计得特别好

网友:
当年的紧俏货,现在没用了

网友:
这个第一次见

网友:
应该是红外的原理,不过听说这个测量误差挺大的。

网友:
看起来好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