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2025还玩白菜白光(不验证)

楼主(2025-02-05):
393+pnp+pmos
mos默认打开,bjt负责快速关断mos
ltspice仿真5us完全关断,完全可以做到高频测温,解决616最大的短板(图2为Vg)

相比单片机,短板在于测温和休眠
阻容不提,测温需要线性温度传感器和运放,休眠需要再加个bjt,但对于白菜白光来说,这两种功能也是相当可有可无

网友A:
建议也分享玩玩C245,也很不错的,谢谢您分享

网友:
老工具历久弥坚。

网友:
爱怎玩就怎玩

网友:
616还在服役中

网友:
手搓了好几只pd245,比t12好用多了

网友:
T12宝刀未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也分享玩玩C245,也很不错的,谢谢您分享

这个是C245的, 开机先最低温度让自举电容充电, 指示灯看你需求随意加, 运放至少要tlv9062这个级别, 不像单片机能程序校准

楼主:
c245的电路有些疏漏, npn管需要加个下拉电阻, 阻值大于20k
另外2M的反馈电阻太小了, 加到4.7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