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大家给我推荐一款适合我需求的USB-hub,谢谢

楼主(2025-02-05):
我说说我主要的需求吧:

第一:尽量是7个口的USB hub或者是7个口以上的也行,hub的USB线长度最少1米的,但是我可不需要那种外形很长并且所有USB口都只排成一大排的那种的hub!尽量是hub的整体长度短一些的,如果USB口数量多的话,最好是分成两排而不是一排排列的那种,除此之外尽量是所有的USB口都在上面而不是一些在上面而另一些在侧面。
第二:我的第二个需求也是我最主要的一个基本需求——我的需求是:hub能够在不接外接电源的情况下,可以同时插5个U盘!(或者是可以同时最多插6个U盘,但保守一些的话即便只能在不接外接电源的情况下最多能够同时插5个U盘那我也很知足了!),而在接上外接电源之后,可以同时插多个U盘。
第三:如果大家想给我推荐USB 3.0、3.1或者3.2的hub的话,那么尽量请大家根据我上述的需求来给我推荐,而假如市面上目前没有符合我需求的3.0、3.1的hub的话,那么还请大家给我推荐符合我的需求的2.0的hub也行。
我的需求基本上也就是这些了,最近我在淘宝上看了很多种,但是也没有能够找到适合我上述需求的这种产品,因此特地来此求大家给我推荐推荐,谢谢。
最后再补充一句:如果大家能够找到符合我上述这些需求并且同时是大品牌的hub那当然最好,如果大品牌当中的产品没有符合我的需求的,那么还请大家给我尽量推荐一些符合我上述需求但是品牌知名度比较低但又不属于杂牌子的那种产品也行,这也是我最后一个需求吧,谢谢大家。

网友:
这种需求不能自己去购物软件上搜吗?

网友:
绿联去看看,做这个比较多的

网友A:
USB3.2的产品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3.2的产品很少

3.2的产品也确实不是很多,这点你没说错。
我的需求也许在大家看来有些特殊吧。
我这个房间,电脑主机后面就是墙,平常想把一些USB设备插到主机后面就必须要搬动一下主机才行,比较麻烦。我打算买个10口的(带外接电源的,但还不是不接外接电源就不能用的那种,那种绿联的就有一款,我很不喜欢那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2的产品也确实不是很多,这点你没说错。
我的需求也许在大家看来有些特殊吧。
我这个房间,电脑主机后 ...

我没用到过不插外接电源不能用的hub,只有不插外接带不动移动硬盘的
我也不喜欢弯腰插优盘,所以我在显示器上的u口上插了一个一拖四的2.0hub拿来插无线鼠标、手柄和蓝牙,直接用蓝丁胶黏在显示器背后,从机箱后面接一路usb上来插一个一拖四的3.0放在桌边上用日常使用。所以需要7 8个口也未必一定要一个hub搞定,找不到合适的产品可以自己想变通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3.2的产品也确实不是很多,这点你没说错。
我的需求也许在大家看来有些特殊吧。
我这个房间,电脑主机后 ...

如果有点常识就可以知道,USB本身就那么一点点电流,还要分7口出来供电,不接电源的产品就是骗人的伪劣产品。

网友:
主要考虑输出功率

网友B:
USB线缆不能过长,否则影响传输。另外3.0接口输出电流才1A,带5个U盘还不外接电源有点夸张了吧。用两个hub吧,一个太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线缆不能过长,否则影响传输。另外3.0接口输出电流才1A,带5个U盘还不外接电源有点夸张了吧。用两个hub ...

嗯,这你说的也没错。我现在刚刚意识到一个新问题,那就是我最近这阵子买的U盘,几乎都是USB 3.2接口的,而我过去用的集线器是很多年前买的,是4个口的,USB 2.0接口的,我现在才想起来,USB 3.2接口的设备比USB 3.0接口的设备的耗电功率更高,3.0接口的输出电流是900mA,而一个3.2接口的设备所需的耗电功率就到了1.5A了!然而……然而现在买的U盘还几乎都是3.2接口的!没有3.0接口的(新品,除非是别人过去用过的二手U盘),

我打算再买一个或一个以上USB集线器,但目前网上还没有USB 3.2接口的集线器,如果我不换集线器吧,我现在的问题一个就是集线器不够用了,这是我目前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刚刚才意识到的那个,USB 3.2接口的设备需要的输出电流最低就是1.5A,可USB 2.0集线器的输出电流最大也就只有那区区的500mA,我担心我把我的那些U盘插在现在这个4口2.0的hub上面长此以往下去会对U盘寿命产生不良影响(因为我平常需要经常向这些U盘里存一些东西,有音频、视频、各种文档、电子表格这些),因此平常几乎不说天天都要用这些U盘吧,最短也就几乎隔三差五要把这些U盘插一次来用用。

网友:
SSK SHU011-F(积木七口USB H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