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扳手套筒卡不住,谁用过这种带弹珠的T头改装件!

楼主(2025-02-05):
电动扳手套筒卡不住,自带弹珠的方头也就看过得伟在用,感觉很好用。如果用2/1转2/1转换头输出轴就长了,在一个就是打击力度会变小,无意间看到网上只有一家在卖带弹珠的T头改装件,看着设计还很巧妙好像类似棘轮扳手方头的自锁

网友:
注意底孔,轴径,长度,然后随意换。

网友:
注意工况,人家为什么要1/2方头这么粗,因为强度有要求,小作坊的质量是否保证有个问号,里面再掏空,能达到原装几成的强度?? 小扭力场景问题是不大,暴力工况原装T轴被干断的也不少见,

网友A:
这没什么稀奇的,过去老式的扳手头都是这种弹珠式的,现在都改成钢圈式的了。显然现在的结构要好,四点卡住,比钢珠的单点卡要可靠得多。拿这种淘汰的结构来吹牛不合时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没什么稀奇的,过去老式的扳手头都是这种弹珠式的,现在都改成钢圈式的了。显然现在的结构要好,四点卡住 ...

同意。
这个也卡不了多结实。
感觉不牢靠,老老实实上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