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葩的移动wifi插座

楼主(2025-02-05):
这个移动wifi插座是这样的

下载移动爱家,添加智能插座,选择和目wifi智能插座平台版

按照提示一步一步连接,可就是连不上,注册失败,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么奇葩,求无所不能的网友支个招。

网友:
问问卖家或者移不动呗,按理说平台不会跑路...

二○二五年二月五日

网友A:
不是有2个版本吗?不带平台板那个呢

网友B:
我上次发帖那个有点问题的好像是网络不好,我这两天还在测,放在离路由近一点的地方,现在好像还没啥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种东西信号普遍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2个版本吗?不带平台板那个呢

不带平台字样的根本就无反应,它所要求的wifi名称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发帖那个有点问题的好像是网络不好,我这两天还在测,放在离路由近一点的地方,现在好像还没啥问题, ...

我这个是2019年的产品了,今天刚买来的,一直连不上

网友C:
我记得是跑路了,服务器停了。他家的很多摄像头都是这样。这些产品我只敢买米家或者涂鸦平台。起码十年八年应该不会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2019年的产品了,今天刚买来的,一直连不上

我那个和这个差不多,都是移动和家亲的,拆开看了下又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是跑路了,服务器停了。他家的很多摄像头都是这样。这些产品我只敢买米家或者涂鸦平台。起码十年八年 ...

便宜啊,回来自己换个模块想怎么玩怎么玩,这东西改造挺容易的

网友:
有可能是WIFI的2.4G和5G的名称二合一。你试试把路由器的WIFI信号分开。手机连2.4G的信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