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这个u盘看上去没救了

楼主(2025-02-05):
这个u盘从外观上看还是颜值挺高的 但无奈其外强中干,隔三差五就不可读了 必须重新格式化。

今天将其拆开 让各位坛友也看一下 我想大抵是没救了。

网友:
看图是没救了

网友:
双头的啊,换一个新的吧

网友:
找量产工具,ecc弄严格点还能苟,牛屎芯片爆了就真废了

网友:
用牛屎主控的都不是正规厂商

网友:
没啥救的必要

网友:
换个新的吧

网友:
丢数据了就是大事了

网友:
练手的材料,没事就试试

网友:
这小容量的,没啥意思了

网友:
什么品牌,避坑下

网友:
闪迪的颗粒啊。那量产工具也不好找

网友:
双头的U  盘。

网友:
重新量产一下可能还有救

网友:
那就折腾折腾,修复了练了技术,无法修复就扔

网友:
主控都是软封装的,修好了也不可靠。

网友:
无牌闪存盘,牛屎封装的主控,闪迪的报废颗粒。
喜欢折腾的可以找量产工具一个一个试,否则这种垃圾可以直接扔掉了。。。

网友:
山货坑人啊!我现在买U盘只在官方店买。

网友:
外观还不错?一看就是类似投标用盘的劣质优盘

网友:
很黑很圆差点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