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档位开路电压列表

楼主(2025-02-05):
今天大雪在家没事,把手里的几个万用表档位开路电压测出来了,给大家个参考。
VC9804A+
通断二极管 3.292V
200 1.014V
2K 1.014V
20K 1.005V
200K 0.914V
2M 0.510V
20M 0.510V
200M 0.507V

VC9806+
通断 0.994V
二极管 3.291V
200 0.995V
2K 0.993V
20K 0.985V
200K 0.895V
2M 0.498V
20M 0.498V
200M 0.498V

VC9807A+ 7129
通断二极管 2.85V
200 3.11V
2K 3.11V
20K 3.11V
200K 3.08V
2M 2.83V
200M 1.55V

ZT-225
通断 1.001V
二极管 3.264V
200 1.001V
2K 1.000V
20K 0.991V
200K 0.911V
2M 0.502V
20M 0.502V
200M 0.502V

UT39E+
通断 1.02V
二极管 3.20V
200 1.02V
2K 1.02V
20K 1.01V
200K 0.92V
2M 0.51V
20M 0.51V
200M 0.51V

HC6105
通断二极管 2.59V
200 0.59V
2K 0.59V
20K 0.59V
200K 0.59V
2M 0.53V
20M 0.29V
200M 2.73V

DT-890B+
通断二极管 2.99V
200 2.99V
2K 0.57V
20K 0.57V
200K 0.56V
2M 0.51V
20M 0.28V
200M 2.71V

ZTY0124A
通断 1.00V
二极管 3.27V

VC921
通断 1.03V
二极管 3.24V

T21L
通断 0.99V
二极管 3.23V

KJ219
通断 1.00V
二极管 3.23V

网友A:
几个0660系列的表,源电压差不多啊!

网友:
認真發帖 熱心會員

网友:
建议列出开路电压和满刻度电压两个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个0660系列的表,源电压差不多啊!

同一个方案当然差不多,差别有可能是电池新旧引起的

网友B:
一般只关注通断二极管的电压吧,其他档的电压可以做标准源吗?

网友C:
楼主的表真多

网友D:
有二极管档点灯珠就行了,别的没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二极管档点灯珠就行了,别的没用吧

电压低在线测量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表真多

有三个表一种2个

网友E:
建议列2个,一个开路电压和一个具体该档位阻值的测量电压吧(高阻值可能要用高阻抗的台表测开路电压,电压不高0660的mV档也是可以的,输入阻抗是10G欧级别的)

比如昨天遇到问题的U1252,51K档开路电压达到3.9V,测18K实际电压是700mV,会正向导通一个二极管引起错误(导通时,测量阻值10K,电压是400mV),而0660的zt111实际60K档开路0.95V,实际测量只有15mV。这里U1252的开路3.9V和0.7V 同0660的950mV 15mV 是不成比例的。可以看到实际0660的测量电压相对开路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只关注通断二极管的电压吧,其他档的电压可以做标准源吗?

高了有可能会使回路的半导体导通,相对来说测量电压更低,在路测越稳定,不容易出现正反向调换表笔出现两个读数的情况

网友:
有点开路电压还蛮高

网友F:
正点原子示波器最大支持1000X倍数。你是不是没注意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建议列2个,一个开路电压和一个具体该档位阻值的测量电压吧(高阻值可能要用高阻抗的台表测开路电压,电压 ...

我没有台表,只能手持表互测,87VC做电压表测量的,87VC的电阻档电压是用4282测量的,非专业玩家,供参考

方法是用电阻板,1M以下直接设置负载电阻。
超过1M的量程,3-5M的负载电阻,是在并入测电压的87VC后,以被测万用表上实际显示“负载电阻”那一列的数值时读出的数据。
超过10M的就没这个条件了,上限就是万用表电压档输入阻抗了,87VC不管V还是mV档,输入特性阻抗都在10M上下。
感觉如果测大电阻是不是有必要用JFET输入级的运放搞个电压跟随器。。。

======
更新一下,当时也用手动量程测了“开路”电压,就是直接用电压表量电阻档,我把这个数据也更新进表格了。
说是“开路”,也仅限1M以下电阻档量程吧,1M以上受电压表内阻影响应该已经很明显了
Fluke 101 / 301c, UT211b这些没有手动量程切换的,没办法按一样的方法测。
Fluke 87VC和289c的开路电压是真的高,但是带载就低很多了

讲真如果在线测的话,感觉LQ9101的0.1V电平来测,应该更稳当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点原子示波器最大支持1000X倍数。你是不是没注意到?

我靠真有啊,我买的还没发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没有台表,只能手持表互测,87VC做电压表测量的,87VC的电阻档电压是用4282测量的,非专业玩家,供参考 ...

这个更有参考意义。如果能给出满刻度的就更好了。等过完节我回去也给一些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没有台表,只能手持表互测,87VC做电压表测量的,87VC的电阻档电压是用4282测量的,非专业玩家,供参考 ...

知道目的,懂得恰当的实验方法,这个确实要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没有台表,只能手持表互测,87VC做电压表测量的,87VC的电阻档电压是用4282测量的,非专业玩家,供参考 ...

在线测量还是国产表好用,这些都不行。哈哈

网友: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可以的,只是个别电阻测不准,但是,又没有超大误差,比如,在路测量一个39K电阻,最差的也测出来32KΩ左右了,并没有过于离谱,而且,测量偏低,本身也会怀疑并联元件的影响,通常这种偏小的情况,电阻坏的概率也不是特别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