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好,长虹电视机开机后显示logo并有声音,不到10秒黑屏,求助

楼主(2025-02-05):
长虹55Q2FU智能电视机,开机后亮CHIQ的logo,然后到一个动画画面,伴随音乐,不到10秒就黑屏。

按照一些专业大佬的解读,可能是主板固件损坏,于是我下载ZLM60HiS2 v2.00014以及ZLM60HiS2 v2.00026的固件可以刷入,开始显示“系统升级,不要断电”然后出现升级进度条,最后在开机初始化配置前又黑屏了。。。
不死心的我把遥控音量-和设置键一起按进行配对,居然也能配对成功,按方向键电视机也能有声音反馈,就是一直黑屏。

请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啥情况,还没有准备拆机

网友A:
拿手电筒照一下屏幕看有没有图像,有图像的话就是背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手电筒照一下屏幕看有没有图像,有图像的话就是背光问题。

用手电照了下,确实有很微弱的图像。
看来正如您所说,那么我是换高压电源板还是灯条啊?或者说有没有类似视频可以参照解决这个问题呢?
无比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手电照了下,确实有很微弱的图像。
看来正如您所说,那么我是换高压电源板还是灯条啊?或者说有没有类 ...

大概率是背光灯条坏了,电源坏也有可能,比较小。建议找某宝买对应的灯条,自己小心点可以换好的。

网友C:
有表的话,测下灯条供电电压,正常的话,灯条那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背光灯条坏了,电源坏也有可能,比较小。建议找某宝买对应的灯条,自己小心点可以换好的。
...

求教一下里面的逻辑关系,开机能正常显示到动画部分,灯条有问题的话是不是都无法正常点亮呢?
感觉要找个办法一个一个排除,不知道咋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表的话,测下灯条供电电压,正常的话,灯条那是坏了

是接电前就一直连直流档吧,观察电压变化?正常电压一般多少,如果电源部分异常,会怎样表现?
要是有电路图就好了
感谢上面的三位大佬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一下里面的逻辑关系,开机能正常显示到动画部分,灯条有问题的话是不是都无法正常点亮呢?
感觉要找 ...

淘宝买个LED灯条测试仪,拆开电视测试一下背光灯条。测试仪不贵。

网友D:
建议找专业师傅换吧!自己没经验容易搞出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找专业师傅换吧!自己没经验容易搞出大问题

谢谢提醒。
已经买了新的电视,这个电视回收站说50元收,所以自己修一下看看能不能当个显示屏也好。
我拆机后用万用表直流档量了电源板对led的输出,开机电压85v,亮屏瞬间升到110v,黑屏后掉到85v然后继续降到60v,后面就没耐心等了。
更诡异的是,我在测量电压时,背光居然一直亮着,远超10s。
大伙帮忙分析下,这个电源板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表的话,测下灯条供电电压,正常的话,灯条那是坏了

电压表测量时有电压变化,而且背光持续时间比原来要久得多,原来是开机音乐2s左右,测量时开机音乐放完都还亮着

网友:
这种大玻璃制品,楼主搞不定的

网友:
更换背光条

网友:
换背光条吧,过年期间修了两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