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两三千配个主机现在什么配置?

楼主(2025-02-05):
很久不接触电脑了,最近想配个电脑玩游戏,怎么配合适?

网友:
玩什么游戏,如果玩3A大作是话,加钱。

网友:
玩游戏有钱可以选AMD X3D的CPU,大三缓、根据自身情况选7700X3D或者9800X3D,没有钱买个5700X3D也可以,其他钱省下来买个好点的显卡。Intel的选12代CPU就行了,13、14和新一代ultra 这些都缩肛

网友:
玩只狼、老头环、黑悟空得加钱,

网友:
玩玩撸啊撸什么的话搞个5600G+16G,显卡也省了,1000出头就搞定

网友:
你不说玩什么游戏,让别人猜吗?也不说什么分辨率下玩?比如黑神话4K的话3070TI都费劲,1K的话RX580都能中低特效流畅玩。1K分辨率的话RX6600以上或者2060S以上基本所有3A都通杀!

网友:
两三千 预算不太足

网友:
现在显卡成了大头了,一个显卡1k2起步

网友:
一般办公游戏  I12代都可以  不要显卡  如果要显卡 花1000元左右买个二手吧

网友:
二手+全新可以搞。CPU5600+显卡6750GE10G(如果游戏要求不高可以考虑RX6600 8G 二手)全新,其他二手内存威刚8G*2(80大洋)+硬盘S3700 400g200G搞定电源额定350W长城智能网星足够如果是6750换500W。估计三千可以搞个不错的。机箱自己看着看个好搞那个算120估计可以搞定吧。
470+1800+80+200+60+120=2730

网友:
玩游戏的话这个价格还是再加点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