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创新(CREATIVE)Gigaworks T40 有源音箱拆解

楼主(2025-02-06):
创新高端的gigaworks有源音箱,通电指示灯亮,无声音,喇叭完好,不知道哪里坏了,求提供维修思路,这箱子非常经典,哑铃式布局,凯夫拉防弹布低音(创新收购的英国剑桥公司的单元),丝膜高音,分频器做工不错。外置火牛电源。独特专利的导向孔令低音下潜更深。TPA3123D2/25W立体声D类音频功率放大器。谢谢论坛,谢谢各位观看。

网友:
有分频器外接一部功放机也可以。

网友:
音质应该一流、、、、鸟。

网友:
多搞点这种,是不是可以把低音拆了做成防弹衣?

网友:
当年也是口碑不错

网友:
哑铃式布局,凯夫拉防弹布低音。。。
这么懂

网友:
音箱挺漂 亮,做工不 错

网友:
做工不错,还有隔音棉。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啊,要不改成无源的?

网友:
芯片型号都在,跑跑线路,应该不难修。

网友:
看着做工用料都不错,值得折腾折腾。

网友:
内部缺少吸音棉,低音效果不会好到哪里去

网友:
在功放集成块信号输入端焊接一个旧手机耳机,听一下如果有声音,就是功放集成块坏了,反之,故障就在前级

网友:
小小体积,内有乾坤。

网友:
查TPA3123D2的工作条件

网友:
里面的喇叭看着磁钢还不小呢。

网友:
这个应该不算难得,查找资料,万用表测量

网友:
可惜没看到高音后面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