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山拆解:拆洗OPPEIN燃气灶头部分,最后发现E2故障原因竟是。。。

楼主(2025-02-06):
岳父母家的燃气灶,前两天早上告知我说一打火就熄火,然后灶具上提示E2错误,查询了一下相关资料,说可能是熄火或供气泄露导致

心想着这一套灶具开通燃气后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彻底拆洗,于是进行了一次“大扫除”——一个环一个环的取下来擦洗,面板用抹布蘸浓缩洗洁精清洁,导气孔用牙签清理,打火针也用美工刀轻微刮擦掉表面的油渍与脏污。

然后满心欢喜地将送气阀的黄圈拉出,点火,。。。可是仍然只有哒哒哒的打火声却无燃烧,立即又提示E2,送气阀红芯立即回缩关闭。

莫非是灶具的1号电池不行了,又把面板拉出,观察调节风门位置与电池盒。

取下电池,测量了一下电压——大约还有1.46V的样子。

家里老人拿了一对新的1号电池,测量则大概在1.7V左右。

但是不敢确认一定是电池所导致的问题,先死马当成活马医,换上新电池。。。TNND,问题依旧。

百思不得其解,于是电话给新奥燃气客服了解相关信息。

客服小姐姐听了相关描述后,让点亮手机查看燃气表是否有相关代码显示,果然发现了E1007的故障代码
小姐姐说——这是燃气表电池电量低(需要更换)表现,一会儿更换电池,过两分钟再按蓝色的发送键,等会点火应该就可以了。

又把燃气表的电池拆了,测量也是1.45V一只左右,换上四节新电池,每节大概1.64-1.65V的样子,等相关余额信息等通过芯片发送后,过了一会再拉起黄色小圈点火,这下总算恢复正常了。

前两天是由于余额低于3立方的钱,也有E2的情况,所以赶紧也充值了200元。

不管怎么说,问题基本解决,还把厨房这个区域几乎彻底清洁了一遍,也算是给老人们留下了一点好印象吧。
为了避免将来老人在家出现类似问题不清楚如何办,用不干胶贴纸写了一张提示贴在橱柜门内侧,这样就能方便查看了。

烧一壶开水,灌水壶,准备泡茶呢,嘿嘿。

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现在连燃气灶都有错误码了……

网友:
真勤快哈哈哈

网友A:
啥玩意,燃气表还需要自己换电池?

网友B:
燃气表现在都是带无线模块的,非常耗电的,小区群里面经常有人喊没有燃气了,实际都是燃气表没有电了。我家里的改两块锂电串联供电,用两个二极管降压,电压低的时候,通过开关短接二极管也可以继续使用一段时间,基本上充电后可以使用一年。

网友:
连卫生都打扫了,楼主优秀啊

网友:
不错,解决问题了

网友:
燃气灶也有代码,高级了
燃气表用自己的电池,还得一年 一换

网友:
折腾了一圈,原来是没燃气了

网友:
好巧,这两天也在修燃气灶不过没你那个高级

网友:
折腾了一圈,结果是气表的问题

网友:
代码,万能的代码。

网友:
燃气灶也带代码了,高级,会很费电吗?

网友:
有代码的高级燃气灶

网友:
家里的老板灶换成了樱花的
一样的不耐用
印象中,这灶起码得用个10年8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燃气表现在都是带无线模块的,非常耗电的,小区群里面经常有人喊没有燃气了,实际都是燃气表没有电了。我家 ...

也没有吧,新房换的这种带无线传输的物联网表,好处就是不用再拿着卡跑去营业厅充值了。
4节5号电池,已经服役3年了,还有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啥玩意,燃气表还需要自己换电池?

你以为呢?

二○二五年二月六日

网友:
高级货啊
我家都没有码表

网友:
有故障代码容易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以为呢?

没用过这么高级的,从来没想过这玩意还要自己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