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高压水枪头 哪种更实用?

楼主(2025-02-06):
主要用来搞卫生,冲刷玻璃窗,墙面,地板。偶尔可能洗个车。  不知道哪种水枪头更为实用一点??

没想到德力西连这东西都做。

网友:
枪型的使用便捷

网友:
我用的第一种,十几块的,几块的不要买,坏得快

网友:
水压够大哪种都行的

网友:
看使用功能选择,有多功能转换的是首选。

网友A:
用的也是第一种。直喷枪形的最垃圾,可能是运气不好吧:转动喷头很费力,没法直接关水,喷出的水状单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也是第一种。直喷枪形的最垃圾,可能是运气不好吧:转动喷头很费力,没法直接关水,喷出的水状单一 ...

好像手电筒那个花洒吗?

网友B:
买个锂电的冲洗枪就可以了,又不贵

网友:
多功能转换的

楼主:
想买个洗车喷头,自己接上。

网友:
随便一个都可以,又不是常用。

网友C:
水压不足就要选小孔的,水压大就无所谓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压不足就要选小孔的,水压大就无所谓

我想买个洗车水枪,还担心自来水水压不够大,水枪的孔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锂电的冲洗枪就可以了,又不贵

告别接管烦恼,提捅水就能冲洗。
我买了一个,冲洗菠菜的根部、冲洗雪莲果上的泥巴、冲洗楼梯间、冲洗地坪,哇。。。

真香

网友:
第一个可以,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