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德力西增压泵虚假宣传,发现时已过售后期,怎么处理?

楼主(2025-02-06):
去年在PDD买的德力西增压泵宣称功率990W,今天刚安装完测试才发现只有两百多瓦,严重虚标,但是已经过了售后期了怎么处理,功率太小,没什么效果(4层楼,3、4楼水压小)

补充内容 (2025-3-11 01:58):
换了广东凌霄的750瓦变频增压泵,舒服多了,这个德力西的增压泵拆下来是里面全是铁锈,才用一个月就这样了

网友A:
人家说了,它型号是990W
都4层楼了,你想用它这个体积的小泵解决问题,不太可能。
如果你是装在1楼,考虑给它挪到3层试试效果会不会好。

网友:
这个品牌到网站上一看,什么产品都有,估计也是个“南极人”,尽量避开吧

网友:
德力西的那个标签,分分钟掉,让人无法和正宗品牌联系起来

网友:
型号而已,那么小的体积,到不了1000w

网友:
过保了只能自己想办法,装在二楼或者三楼提供全屋供水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说了,它型号是990W
都4层楼了,你想用它这个体积的小泵解决问题,不太可能。
如果你是装在1楼 ...

它商品页面写了 功率:990W

网友:
过保了,自己吃亏吧,坛友说的,也许型号就是990w

网友:
运行功率和最大功率本来就不是一回事,最大功率要测功机测的。

网友:
功率还是型号,商家最喜欢玩的文字游戏。

网友:
其实德力西的电器工具之类的贴牌的。

网友:
家用增压泵推荐日井变频泵的,三四层的400W的就差不多了,静音,启动瞬间没有冲击

网友:
贴牌的贴牌的

网友:
德力西烂大街了

网友:
神州产品不虚标才奇怪的。
不过水泵功率随负载变化的,不知楼主负载咋样?达到足载了才能确定虚标多少。

网友:
有没有好的淋浴热水器增 压泵推荐

网友:
如果真有9百W就是电老虎,你哪里还敢这样用。这个你应该装在三四楼的,那么远还想压力大,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
功率和阻力有关,出口憋住了估计能到990W

网友:
我抖音买的给热水器加压的,没毛用过了时间懒得退了。这个品牌大家以后避开。

网友:
你这样测店家完全可以不屌你,你要在扬程70m流量6.5m3/h的时候测,不过这时功率达不到的话你反而赚了,更省电。
真要虚标的话应该是达不到扬程70m流量6.5m3/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