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如何补充帝豪EC718的转向助力液和刹车制动液

楼主(2025-02-06):
帝豪EC718的转向助力液和刹车制动液的储液罐液位都低于MIN了,是应该整体更换还是添加一下即可?
有以下问题咨询一下懂行的网友:
1、如果更换转向助力液和刹车制动液大概费用是多少?
2、如果自行补充应该使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
不漏不用补充,我的小F0(11年的车.6.8W公里)助力油没换过,刹车油23年末换的,因为有个刹车分泵坏了......

网友A:
还在开呀,我的2015款cvt向上版2023年1月的时候把变速箱开坏了,还能开,就是D档跑起来踩油门有异响,N档踩油门没异响。滑轮还没出现,油耗真高,1.5排量的小县城开都是10++。最高点买的秦plus dmi。现在看真不如修了,当时变速箱修的话要5k+,修完给保3个月。刹车油的话买博世的dot4就行。转向我买过采埃孚的,都是几十块钱。

网友B:
助力油应该是ATF3?这个不重要,买正牌的ATF3加进去就行了。
刹车油肯定是DOT4,当年的自主车都买博世的ESP/ABS货架产品,你找个修车摊换下200块钱以内。
保养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车底有没有油渍,油液少了一般是漏,得确定一下是否影响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在开呀,我的2015款cvt向上版2023年1月的时候把变速箱开坏了,还能开,就是D档跑起来踩油门有异响,N档踩 ...

为什么现在看买电车不如修车了?展开讲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现在看买电车不如修车了?展开讲讲

最高点买的秦plus dmi,好像要十万大几,过两年跌了两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现在看买电车不如修车了?展开讲讲

2年降价好几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高点买的秦plus dmi,好像要十万大几,过两年跌了两万

不止我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年降价好几万

看来只是价格跌了,抛开价格下跌之外,电车应该还是在使用上强于油车吧,毕竟你这才2年左右的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只是价格跌了,抛开价格下跌之外,电车应该还是在使用上强于油车吧,毕竟你这才2年左右的车 ...

一年不到的时候索赔一块 动力电池了

网友E:
刹车助力液低了,先检查后刹车盘是不是需要更换了?如果低的不多,没有漏的地方可以加。车子多久了?时间长了刹车油可以更换的,很便宜。200以内应该连工带料都可以搞定。
助力液看是不是有漏的地方,轻微漏的可以补。
可以先补点,然后留意观察,如果很快又少了,就要留意了,否则轻微渗漏问题不大。

网友:
仔细看说明书,里面有明确的更换时间或者里程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助力油应该是ATF3?这个不重要,买正牌的ATF3加进去就行了。
刹车油肯定是DOT4,当年的自主车都买博世的ESP ...

感谢,车龄很大了,但是公里数不多,现在刹车和转向都正常,打算自己添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刹车助力液低了,先检查后刹车盘是不是需要更换了?如果低的不多,没有漏的地方可以加。车子多久了?时间长 ...

感谢,车龄超过十年了,但是公里数很少,现在刹车和转向都正常,打算先自己添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