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zx7-250电焊机,宽电压110-550v

楼主(2025-02-06):
手机发帖,刚才编辑一半,莫名其妙找不到了,郁闷。
简单数下情况,朋友的电焊机,描述不能使用,被另外一个师傅修过,没搞好,到我这里,让帮忙看看。到我手里有点惊讶,把底板辅助电源部分元件拆完了,还搞丢一些元件。
更吓人的是,底板低压部分有四个二极管,其中三个并联,他直接把这四个二极管误当做整流桥,通市电。某宝搜一下,同款底板一百来块。
焊机一共四个mos管,四个双向二极管,四个大电容,两个串联再并联,好像是倍压电路,220v时两个继电器都吸合,电容直流电压660v,两个火线380v接入时,一个继电器吸合,电容端还是直流660v,大电容有一个漏液,直接上图吧,待会搞不好帖子又找不到了。
2月8日更新一下最新情况,和朋友联系建议放弃维修,朋友重新买了一块底板,已经到货。我比葫芦画瓢,把旧底板元件补齐,串灯泡上电,测量输出电压,24v,正负15v已经有了,更换两个大电容,辅电部分缺了一个二极管,一个0.33欧电阻,一个整流桥,已补齐。
先串灯泡没问题,把旧底板装机测试,电焊机已经有输出,散热风扇正常。直流六百多伏是大电容串联,两端的电压,六十多伏是焊把线输出正负极的电压,下边上图

楼主:
留个位置,待会继续上传图片

网友A:
借楼求问,电子管点焊机耐用不,有想买一台自用的想法

网友:
内部看着不错的样子。

楼主:
上个师傅拆掉的元件,还有部分缺失。这个焊机辅电是正24v,和正负15v,淘宝有外挂辅电板,三十元左右,回来应该可以用,担心底板低压部分上过强电,还有损坏的元件,不想折腾,朋友也可能不愿意花费太多费用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楼求问,电子管点焊机耐用不,有想买一台自用的想法

是点焊机还是电焊机?
如果是点焊机,偶尔用一次,二三百块的应该也可以,我的点焊机是变压器的,没有选择mos管点焊机就是担心炸管我不会修。
如果是电焊机,220v瑞凌经典款mos管机器,海鲜市场淘个旧的也不错。我在海鲜淘了一台220v瑞凌电焊机,裸机包邮250元,3.2焊条随便焊

网友:
说下发帖方法,先写一两句话就发帖,再去发布的帖子编辑就不会丢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点焊机还是电焊机?
如果是点焊机,偶尔用一次,二三百块的应该也可以,我的点焊机是变压器的,没有选 ...

电焊机,打字没留意看

网友:
电焊机看着不 错

网友:
帖子会自动保存的。

网友:
壳子挺大,内部比较稀松,变压器做功更渣,残值不高了,放弃吧。

网友:
修理机器与修理人一样,最怕庸医!

网友:
可以测试旧的三相异步电机绕组好坏,电阻值过小绕组匝间短路击穿,阻值过大绕组烧断。要是有低压大电流模式,毫秒通断设定更好,可以当电池点焊机。

网友:
能把四个二极管当整流桥的也应该懂点电路了

网友:
这玩意不行,便宜货,还不如250杂牌MOS焊机

网友:
你这个用的是单管igbt不是mos管,看了下上一个师傅把强电接到辅电那边去估计控制板也凉透了,没价值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求问,电子管点焊机耐用不,有想买一台自用的想法

家用的话去买台二手瑞凌zx7-200T这个好用,好起弧,我见过好多师傅都用这个

网友:
控制部分进强电,可惜了

网友:
维修高手,谢谢分享

网友:
二修机最麻烦,如果被不上路的师傅修过,那这个机器基本也算是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