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下师傅,sm2263xt图中c100 2023是什么型号芯片

楼主(2025-02-06):
那个电源芯片,用的挺多的,坏的可能比较多,不知是什么型号的,求解。

网友:
同求,这个板子我也有好几片,这个芯片我某宝搜不到丝印,立创也找不到类似的芯片

网友A:
遇到不好找的供电芯片,我都直接搬板,63xt拆机板子也便宜

网友:
找不到芯片就直接找带板主控,这个图眼熟啊。

网友:
RS6205A,不过这玩意单独买不到,淘宝上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不好找的供电芯片,我都直接搬板,63xt拆机板子也便宜

确实,搬板还简单些。成本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