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静电手环和防静电手套,哪个更加靠谱?

楼主(2025-02-06):
各位用过这种防静电手套么?

这玩意儿真的靠谱么

网友:
可防可控,哈哈

网友A:
不防静电,只防指纹!

网友:
买。。。

二○二五年二月六日

网友:
这几天喝中药,给弄的一堆小塑料包包,天天拆包包的时候静电搞的小包包直往手上粘

网友:
电子厂都是用手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防静电,只防指纹!

你用过这种防静电手套么?

听说电子厂都用

网友:
就是手套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过这种防静电手套么?

听说电子厂都用

全部是扔掉的,拖鞋站地上就好了!

楼主:
PU涂指涂掌尼龙无尘防静电手套劳保带胶工作防滑透气耐磨干活工作

内部好像带pu涂层,所以身上的静电不会到线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是扔掉的,拖鞋站地上就好了!

静电会通过手到主板,你穿个拖鞋没用的

网友B:
手环加橡胶手套或指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静电会通过手到主板,你穿个拖鞋没用的

打错字了,是脱一只鞋站地上!

网友C:
应该是配合使用才靠谱。

附带一提,防静电手环不可直接接地,要经 1M欧电阻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错字了,是脱一只鞋站地上!

这方法好像不错,都不用戴手环了

可是万一漏电,你不成烤鹅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环加橡胶手套或指套

橡胶手套带着不方便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配合使用才靠谱。

附带一提,防静电手环不可直接接地,要经 1M欧电阻接地。 ...

防静电手环是否自带电阻?

你的手环是接1M电阻,然后插到墙壁开关地线插口么?

网友:
多在水龙头洗洗手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静电手环是否自带电阻?

你的手环是接1M电阻,然后插到墙壁开关地线插口么? ...

一般市售的带线防静电手环,线内应该都内含这个1M电阻,产品说明也会写。

1M 电阻可以抑制静电泄放电流与万一的漏电电流,不致于过大,保护人员与物品。

注重防静电的场合,工作台应该是有接地,这个接地与插口接地应该是相通,接地夹子可以接工作台金属部分。

接插座的地线是对的,但一定得小心不要插错孔。

其他的方便但可能不太正规的接地点:
桌面有接地的保护垫  (保护垫也有一定的电阻)

为了慎重的话,不妨测试一下打算连接的接地点是真正的地线,而不是火线或中性线(水线,被接地的电源线)

网友:
让别人干,让別人用,你站旁边监督多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