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蜗牛星际-非凡B75千兆

楼主(2025-02-06):
被种草飞牛捡垃圾蜗牛星际后,感觉j1900的性能不太行,特别是飞牛上了虚拟机。

现在使用的台式机是amd平台的,所以这次想整个intel平台的小主机折腾折腾。
手里有之前升级台式机淘汰下来的ddr3内存条,想要利用就只能在2代到5代之间进行选择。

同时蜗牛星际原装的电源只有150瓦,那么cpu的功耗也得控制;

e系列洋垃圾功耗有点大还得魔改主板,后来选了i5-3450,tdp77瓦,支持ddr3的内存;

选散热器因为小主机空间不大,所以需要选择比较薄的,在某宝下单了飓冷21T;
21mm铜管散热,解热能力tdp85w,支持115X插针。

最后开始挑选主板却发现3代对应的芯片组都有不少的问题,特别是sata3.0接口最多只有2个;
这个用来组nas感觉就不太得劲,不过价格摆在那里也没办法。

海鲜市场二手品牌主板价格同样不便宜,而华南金牌和非凡大师居然还支持nvme固态。
对比之下选择了非凡B75-ITX,理由么主要是便宜,新的比二手品牌主板还便宜!

上一张板U照,内存是淘汰下来的两根ddr3 4G,nvme是早年买的海康威视C2000PRO512G固态;

坑1:小厂主板问题多,cpu风扇接口挡住了固定板;

主板死活装不上,没办法只能拿电转把固定的给转下来,才发现风扇接口被挡住了。

原来固定板只能换成后配螺丝了,丑一点也没办法了。

坑2:小厂主板问题多,usb3.0的接口焊接的是usb2.0的母头;

升级到这里就进行不下去了,要退货了!!!
下面是升级清单,建议选择B85芯片组的主板(支持4个sata3.0接口)。

楼主:
上面b75的图上错了,上了b85的图了

网友:
有必要把电源换了,这玩意电源好像不行,很多人反映硬盘挂得快...

二○二五年二月六日

网友:
不开虚拟机的话,J1900小主机够用了。开虚拟机应该还是要换小主机。我现在的NAS就是J1900的。4G内存。。做文件系统和影视播放还是够用的。

网友:
这般折腾也是相当的厉害!

网友:
手中的资料很详实

网友:
折腾啥啊~~~直接上服务器!!!E5 双路 200W 起飞

网友:
j1900不开虚拟机还是很安逸的,飞牛还跑啥虚拟机,docker不能解决吗?

网友:
看着B85的图买B75来升级

网友:
感觉不错   NAS 也就是玩半年就不玩了

网友:
飞牛好用吗?

网友:
ZUMAX那款电源不升级平台时勉强够用,升级B75平台建议换个250W以上的

网友:
这个功率会不会太高,我还有套1231+华擎B85+16DDR3在吃灰

网友:
折腾啊!看看就去佩服一下

网友A:
现在不管玩啥都建议从1150平台起步了,更何况你还是为了手里先有的这个D3内存包的饺子,不如直接B85的板子配一个e3 1225 v3

网友:
j1900太老了,我的4425都不太行

网友:
有H110主板支持D3内存的,建议升级到14nm的cpu,功耗比22nm的4代好多了。

网友:
直接换N100,否则没有必要

网友:
如果我换主板一定换LGA1151平台,H110,B150,Z170........先拿一颗i3 7100顶着,价格性能和你的差别不大,以后觉得慢,可以魔改BIOS上魔改CPU,功耗低,速度强劲,B75架构还是略嫌老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管玩啥都建议从1150平台起步了,更何况你还是为了手里先有的这个D3内存包的饺子,不如直接B85的板子 ...

84W的TDP估计还得换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