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给汽车加一个随身WIFI

楼主(2025-02-06):
我的特斯拉,
车机的收音机需要WIFI才能播放(目前用手机的热点能播放)
如果购买特斯拉服务需要每月9.9元,
请问有没有随身WIFI ,
价格每月5块钱左右,有个10来G每月就可以了,

请大家推荐一个,没有套路的,
月月缴款,比较便宜的随身WIFI

网友:
便宜没好货的。。。

网友A:
到苏宁易购买,我买的加上活动硬件是5.9元,每个月2.9元300G的流量,0.9元100G流量

网友B:
都开TESLA了,还舍不得这点流量钱啊,果然壕无人性...

二○二五年二月六日

网友:
X东云有一个,9.9每月1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开TESLA了,还舍不得这点流量钱啊,果然壕无人性...

我觉得他们不该这样,
不能惯着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苏宁易购买,我买的加上活动硬件是5.9元,每个月2.9元300G的流量,0.9元100G流量 ...

什么品牌的

网友:
真得有这种设备吗?经常看快手抖音上有说这种设备的,不知道靠谱不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他们不该这样,
不能惯着他们。

收流量费才是正常的经济模式吧?

二○二五年二月六日

网友:
每月只多4.9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苏宁易购买,我买的加上活动硬件是5.9元,每个月2.9元300G的流量,0.9元100G流量 ...

4G 还是5G, 物联网卡吗?

网友C:
二手鱼搜雁飞随意联,全新未激活含一年不限流量费用40-60元之间,TYPE-C口,即插即用。联通定制的没套路,车机用用足够,

网友:
如果车机不带TYPE-C口,可以几元钱买一个USB公头转TYPE-C母座转接头,插到车机插U盘的位置即可。玩法灵活,也可以直插手机,手机再当热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手鱼搜雁飞随意联,全新未激活含一年不限流量费用40-60元之间,TYPE-C口,即插即用。联通定制的没套路, ...

你用过吗,第二年怎么算呢

网友:
我想问实际上续航有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过吗,第二年怎么算呢

正在用,第二年扔掉再买一个,续费肯定不合适的。或者说赌一把,多买几个,不激活就没事,我70元买了两个,激活一个用着,到期后再把另一个激活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苏宁易购买,我买的加上活动硬件是5.9元,每个月2.9元300G的流量,0.9元100G流量 ...

没有关键字,搁着钓鱼呢

网友:
我也是车机用的,我在淘宝苏宁易购店里买的大名鼎鼎的影腾
设备好像是6块多钱(正常十几块,用了几块钱的签到红包),然后续费我续的最低档的0.5元/10G,我就导航用,每个月10G用不完,已经用了4个月了,值回票价了。

网友:
买一年免费的,用一年再说

网友:
买个能插卡的通用的,然后自己宽带套餐带的卡插上
我的印象正规卡月租9块钱以下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