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OLM终端电阻引发的系统停车

楼主(2025-02-06):
一次凌晨3:00 接到的故障通知,远端模块告警了
3:20 到场发现远程站BF2闪亮,初步判断为DP通信故障
遂对OLM上的终端电阻进行环路,告警消除
判断为此OLM下带的仪表进行排查
3:40 开始处置激光测距仪重新上线并紧固终端电阻,恢复生产。

网友A:
完全没看懂,但是感觉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看懂,但是感觉很厉害。

+1,同感...

二○二五年二月七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看懂,但是感觉很厉害。

就是西门子PLC的485通信总线.

网友:
楼主解说不到位,我等外行表示完全不懂

网友:
西门子的DP通讯故障

网友:
dp头上有两根线,打到ON相当于把一根线断开,断开后故障消除说明故障点在断开的这根线上

网友:
西门子的DP通讯故障,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