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移动和目WIFI插座怎么也注册不了网络,遂拆之。

楼主(2025-02-06):
签到领红包领了好久才买了这个宝贝疙瘩。
外观

下载移动爱家准备连接

插座的wifi是CMM_AM_DD28

可找了一圈都好像没有符合这个插座的,都要求连接CMQLINK字样开头的wifi

一个一个试,终于找到一个和目WIFI智能插座(平台版),符合要求。

可最后还是连接失败,反复几次依然如此,是不是跑路了?

拆开看下

里面的模块好像是涂鸦的WR3(17.W-000WR3-001),板子(TYPLW-B1CRL10AM-HE-V1.0)背面有RX TX GND 3.3V RST等测试点,不知道能不能用涂鸦的APP?求万能的网友支招!
这货的无线芯片是 RTL8710BN吗?如果是ESP8266的话还能刷机,这个能刷机吗?

网友:
有故障先咨询下客服,WIFI插座用着很方 便

网友:
厂家还未开工吧

网友:
天啊,不知道这种设备开发时候怎么调试啊

网友:
智能家居就搞这些

网友A:
你有没有开移动网络?开了的话关了再连试试,还有蓝牙也暂时关了试试。再不行用涂鸦的APP试试吧,有些是可以通用的,再不行就只能换模块改造了估计

网友:
签到红包得多少钱才能买这个?!

网友:
看着移动的智能设备真是多啊

网友:
有开位置吗?有些东西必须要定位才能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开移动网络?开了的话关了再连试试,还有蓝牙也暂时关了试试。再不行用涂鸦的APP试试吧,有些是可 ...

用的是2.4G的WIFI,涂鸦平台试过了,不行

网友:
怕是app挂了吧,,,

网友:
我手里的是向日葵家的,我记得我用自己的5G手机操作连WIIF是连不成功的,而且wifi必段是2.4G的,我后来拿了个iphone7 才操作成功的,你要有旧的手机,也可以试试

网友:
我的是这个

网友:
移动的产品有可能锁归属地,非归属地的无法绑定

网友B:
没有服务器了 现在是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服务器了 现在是废品。

不知道怎么改装,才可以使用

网友(2025-06-26):
你好,我也是这款插座,也是这样不行,请问你最后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