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款太阳能流星灯控制器

楼主(2025-02-06):
小区里为过节新装的流星灯,太阳能的,经常不亮,拆开 看看
这是网上的图片

巴掌大的太阳能板

里面有干电池的位置,锂电池与干电池是通用的

后盖,四周与前壳配合很好,可以防普通雨水进入

一个电源开关,一个模式按钮

垃圾泓力电池

芯 片看不清型号

测了电池容量有1000mah,模式开关有几档,分别输出5.4V.5.7V,6V 6.3V,不同的电压以灯管显示不同效果。

但是太阳能板太差了,这个控制器是自动开光的,一晚上开启才照3小时左右就没电了

网友:
太阳能板子不大,充电受限

网友:
泓力18650,普遍用,比没牌子的好

网友:
十几年前在大北京见过这种类似的,满满一条胡同,晚上哗哗的亮的

网友:
换大电池试试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呢!上个点亮后的效果图呗。

网友:
看着是太阳能电池功率太小,喂不饱啊

网友:
好于HotChip三合一线性充电管理,有电感降压最大功率跟踪。

网友A:
小区里面这玩意挺多,没遮没盖的容易进水受潮,年年都坏

楼主:
太阳能板子小了,充不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区里面这玩意挺多,没遮没盖的容易进水受潮,年年都坏

也就是过年时用用加气氛

网友:
上次拆过一个类似的也是一节锂电,还有一个里面是一节镍氢电芯的

网友:
看着就觉得喜欢,买了就很快吃灰了

网友:
电池不行了

网友:
拆过一个差不多的,里面是两节18650。

网友:
这灯指望太阳能充满电,估计有难度。

网友:
这小充电板,没电了

网友:
太阳能板太小了

网友:
工程用的多吧,寿命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