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600号水泥太硬,怎么打孔比较好?

楼主(2025-02-06):
弄坏了一个钻头,

只钻进去1厘米

网友A:
电锤啊带击打,电钻只能简单打孔,

网友:
必须电锤,带水打

网友:
用炮钉,一下子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锤啊带击打,电钻只能简单打孔,

电钻也有冲击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钻也有冲击模式

电钻的冲击模式好像比电锤还是差那么一丢丢。。。。。。而且电锤的钻头跟电钻的钻头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电钻的冲击模式就跟玩具差不多,只能打打土墙,水泥还是必须正儿八经的的电锤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钻也有冲击模式

听楼上的,换电锤试试你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钻也有冲击模式

其实电钻的冲击模式和电锤无法比。

网友:
电锤或者冲击钻,水泥钻头加水冷却。

网友:
花钱找人打...

二○二五年二月六日

网友:
听人劝,吃饱饭。
曾经我也固执过,换成电锤,轻松搞定

网友:
没见过用电钻打混凝土的

网友:
电钻冲击模式就是个摆设,混凝土打孔需要低转速重打击。

网友:
必须是电锤

网友B:
水钻。。。。安空调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钻。。。。安空调的都有

水只是防尘,对于打洞帮助并不大?

网友:
电锤是冲击作用,就跟用凿子凿的道理差不多,所以孔壁不是很光滑。水钻的孔壁就光滑多了。如果用水钻用固定支撑代替手持,孔的位置精度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