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美帝超级电容!这玩意据说都是风力发电机上的

楼主(2025-02-06):
美帝的超级电容MaxWell 500F-16V,中国产的,那根电线都是美帝产的。内部均衡板就是纯电阻的,使用时最好拆了,要不很快把电容电放没了。这玩意据说都是风力发电机上的,相当于电池,可靠性比电池高,应急时调整风力发电机叶片角度的。

网友:
收了这么多,多少钱一个?能否用来做汽车应急启动电源?

网友A:
美国工人的手工不咋嘀,电阻都焊歪了

网友:
电容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国工人的手工不咋嘀,电阻都焊歪了

美帝下岗女工焊的

网友:
美丽国不是限制进口吗,怎么还有风力发电机的产品

网友:
数量挺多啊。3000F6串,纯电阻均衡。
多少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美帝下岗女工焊的

不不不,我猜肯定是黑人一边喝歌一边焊接

网友B:
16V500F的电容,如果电压再低些就可以用来做电池点焊机。

网友:
这电容体积真是大啊。

网友:
这个单独启动汽车没问题

网友:
老美人工不值钱吗?这点电路板还用人工焊接?

网友:
这种能否能做点焊机呢,

网友:
这个用于启动汽车效果不错,就是体积大些。

网友:
这个做汽车应急电源刚刚好

网友:
问题是价格
楼主出么?

网友:
多少钱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V500F的电容,如果电压再低些就可以用来做电池点焊机。

电压是充多少是多少,电压低点还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