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得大佬来帮我看看这个sata需要补芯片么,还是就补电容啥的就行?

楼主(2025-02-06):
sata底座已经焊好,下面看着缺不少贴片电容,对这个不是很懂。图上有sata的控制芯片么?大佬们帮我看看要补啥,如果只是补电容啥的,我再折腾下,如果要补控制芯片那就算了

楼主:
顺便补一个成品视频

网友A:
我觉得保险起见还是补上较好...

二○二五年二月六日

网友B:
你这个是minipci-e转SATA?如果不是,这个插槽是不能用的这个是pci-e插槽,看见边上的SIM卡槽焊盘没有
上面不是有个标准SATA接口么?那个hdd字样位置可能是msata的跳线电容

网友C:
应该补4个10nF电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补4个10nF电容就可以了,

感谢大佬,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minipci-e转SATA?如果不是,这个插槽是不能用的这个是pci-e插槽,看见边上的SIM卡槽焊盘没有
上面 ...

minipci-e转SATA那个不用管,msata那4个跳线电容补上就ok了么?我晚上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保险起见还是补上较好...

现在是这个msata底座我是焊好了,但是插硬盘没用,另外接供电都没用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帖
没看明白,这个是m2转接sata?

网友D:
我觉得这个电容没有装是有原因的,有可能msata和sata用的同一组信号线,通过电容选择具体用哪个通道,先拿万用表测一下是不是有一端连在一起的

网友:
有可能msata和sata用的同一组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个电容没有装是有原因的,有可能msata和sata用的同一组信号线,通过电容选择具体用哪个通道,先拿 ...

有道理,我测测看

网友:
数据卡用的PCIE接口定义不一样,不能转S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