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炮钉是不是非常危险,用炮钉的时候如何确保安全?

楼主(2025-02-06):
听说这东西还带火药,

钉子出去的速度是不是非常快,
用这东西钉水泥,如何确保安全?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你不改装成某个东西的话其实没啥危险,就像子弹没在枪管里面,直接敲爆其实也没啥杀伤力,和放个鞭炮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改装成某个东西的话其实没啥危险,就像子弹没在枪管里面,直接敲爆其实也没啥杀伤力,和放个鞭炮差不多 ...

炮钉速度很快吧

网友:
不用最安全...

二○二五年二月六日

网友:
不放管里激发没事

网友:
戴手套,防护眼镜,头部装防尘罩

网友:
引用 楼主:
炮钉速度很快吧

头部不可对人,对了还要戴耳塞,要不然耳朵受不了

网友B:
除了声音把你吓到,正确使用没啥危险

网友:
正常使用就没问题。

网友:
太危险了。别用。。。

网友:
感觉还是不大安全

网友C:
听说过有被打死的,好像是排除哑弹时出事的较多。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还是不要碰它了吧。

网友:
吊顶用的多。再就是装网络监控类,去年工地装监控,墙壁固定角架都是炮钉固定。
简单讲下注意事项,必须带耳塞(如果浇筑水泥墙,声音很小。如果空心墙,声音大到耳鸣很久)。
尽量带那种带护目镜的安全头盔(有时候会炸起水泥碎块,崩脸)
戴手套,厚一些的皮手套。
边边角角位置,不受力,强行打钉子,会炸裂墙体。
操作射钉枪会用到很大的下压力,惯力触发炮壳点燃。所以向下钉钉子比较安全,在墙上九十度钉钉子,头顶钉,都得站稳,预防为先。
有说炮壳危险的,那个不用锤子砸,响不了。
最早的南山炮钉枪,特别好用。激发装置和手qiang一样,有扳机,炮口是个保险装置,轻轻下压到位置,搂扳机就行了,特好用。但是被某些人改造非法,导致不允许出经典南山炮钉枪了!

网友:
按照说明书规范操作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过有被打死的,好像是排除哑弹时出事的较多。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还是不要碰它了吧。 ...

排除哑弹,人朝那东西看,结果触发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声音把你吓到,正确使用没啥危险

炮钉比气钉厉害很多么

网友:
这玩意就和子弹差不多

网友:
三级头,三级包

楼主:
三级包什么意思

网友:
别买炮钉枪,买瓦斯钉枪,连发的,砰砰砰砰的打,我可以做到1秒5发我已经入手了嘎嘎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