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随途st6645pro真无刷吸尘器拆解80瓦7.2v2000mah

楼主(2025-02-06):
随途st6645pro真无刷吸尘器拆解80瓦7.2v2000mah。

百元价位一定要买无刷版本。车用非常方便。

网友A:
家里也有一台,吸力还是有限。买了用几次就扔在一边了

网友:
感觉洁云更好了,70多元性价比无敌了

网友:
两颗电池的真无刷,压榨电池

网友:
如果换电芯,可以试试新能安的21700

网友:
还是拿家用的戴森去车上吸力大,什么石子都不在话下,集尘盒容量还大。对这些简直是降维打击。

网友:
高级货
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也有一台,吸力还是有限。买了用几次就扔在一边了

要吸力强的,得上焊台电动吸焊锡真空机。或者像kica超高速涡轮,加吸尘器过滤套件。

网友:
商用那种大铁桶好用

网友(2025-03-24):
买了款随图的6677pro除了接口不同,别的差不多,也是无刷的

网友(2025-06-30):
两颗电池,真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