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给九安电子血压计改个外接电源

楼主(2025-02-06):
平时用电池比较麻烦于是想配个外接电源,箱子里扒拉半天找了个老式路由器的电源,主要看插头和血压计一样,输出电压5v 血压计要求6v,试了一下其实也能凑合用,但是5v时血压计气泵软弱无力压力上升较慢,考虑到也有可能影响到精度于是还是抽空改下输出电压。

andon KD-559,好多年了,当年还不便宜

反面掉了一个脚垫

侧面外接输入插座

找了个一样插头的电源

路由器用的

输出5v 0.6a ,功率很小 但是用到这里足够了

一通乱锤拆开后

反激架构原边反馈,元件功用见标注

反面就一颗pwm

型号

资料

原边反馈控制输出电压相比副边光耦反馈较为粗糙,但是优点是成本低廉大多数都有线补功能。1脚是fb引脚 采集辅助绕组输出电压实现反馈,想提高电压也比较简单只需减小fb下臂分压电阻或增大上臂。

内部集成自启动功能,还可以省一颗启动电阻。

对应到实物就是减小r5

参数表里能看到fb电压2.0v,有了这个就可以算该加多大电阻了。

直接r5并联一颗20k左右电阻,输出就会6v左右了

换好测了一下6.17v,符合要求。

板子装里面再粘好壳子可以用了

网友:
血压计改外接  找个烟盒大的充电宝 改里面成6v输出  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A:
把同样的TPlink的9v电源改12v给朋友的抽油烟机使用,到抽油烟机换新

网友B:
经常测试的话用充电电池方便一点,用3.2V的磷酸铁锂电池,6V用两节,我的手腕式的3V就用一节,提醒一下:3.7V的三元的,最好不要用,

网友C:
我家里的血压计也是4AA的,后来用tps61090改了个升压板带上锂电池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同样的TPlink的9v电源改12v给朋友的抽油烟机使用,到抽油烟机换新

要驱动电机,输出够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家里的血压计也是4AA的,后来用tps61090改了个升压板带上锂电池供电

好奇4节aa,直接用两节锂电行不行

网友E:
牛逼
这家伙非要6V?
7V就不行?

网友:
输出5v 0.6A有点小,用5V 2A的改造更好。

网友F:
不知道外接电源是否对测量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常测试的话用充电电池方便一点,用3.2V的磷酸铁锂电池,6V用两节,我的手腕式的3V就用一节,提醒一下:3. ...

我也是和你一样用的磷酸铁锂电池2节,效果很好,基本一月充一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奇4节aa,直接用两节锂电行不行

铁锂应该可以,锂离子的不确定,毕竟里面还有板子,不只是气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逼
这家伙非要6V?
7V就不行?

6v左右都行,里面逻辑部分有稳压,气泵是直给,电压高低会影响气泵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外接电源是否对测量有影响?

试过没啥影响~

楼主:
离沙发就差一点儿

网友:
这电源初级次级都有2个电容,还是不错了

网友:
还是觉得欧姆龙做工比较靠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