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为什么福禄克187和287的二手价格差不多

楼主(2025-02-06):
287应该是替代187的,现在二手价格竟然和187差不多。有点意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还是供求关系,287很多人卖当然要降价,而好成色的187基本已经没有了。绝版。

两者都是四位半,精度有所差异但是很小。反而287的两个大缺点很显眼。高精度很多人买了也用不到。

第一笨重,只能当台式表用。第二是巨耗电。相比之下187反而占据了上风。

网友:
287是实验室用的,并且启动巨慢,看来你是不懂DMM,说白了DMM就是一台ADC,恰巧一台DMM的核心也正是ADC,而187、189的ADC是福禄克自研的并不是后来的那些430单片机通过软件实现,最能代表fluke万用表的也就是它家的80、89系列,从8060a开始到187、189再到如今的87v系列,287、289是排不上号的

网友:
都是好货啊    哪个都行   不挑

网友:
个人看法,187是工具,打开就能用,287是老爷爷,走路总是慢吞吞。

网友:
我的观点是看用途。

网友A:
289一样慢,综合还是87V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9一样慢,综合还是87V好。

但是87V的精度没有187厉害呀。只有287的精度可以与之相比。

网友B(2025-03-20):
要我先肯定先287,原因大概是187市场量少,287量多导致价格被拉开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我先肯定先287,原因大概是187市场量少,287量多导致价格被拉开不多。

287价格和187差不多,主要是缺点太显著。

网友:
287、289是排不上号的

网友:
体积大,开机慢,操作复杂。

网友:
数量多了,价格就下来了,不生产的老版省电,有低通滤波,开机快,省电池,287、187其实也比不过87V

网友:
有些新出的并一定比老型号好。有时候缩减硬件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