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英特尔9462NGW无线网卡

楼主(2025-02-06):
神船笔记本原配的网卡,早就换AX210了,最近应该是用不上了,直接掀开屏蔽罩看看

外观,这个网卡连5G WiFi只有433兆速率,放到现在严重不够用了

反面

直接撕开屏蔽罩,里面没什么东西

主要就是这么一个芯片,没有做任何散热

芯片型号WCS9400

网友A:
433M  这个速率 普通用户也够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3M  这个速率 普通用户也够用啊

+1,我觉得2.4G都完全够我用了...

二○二五年二月六日

网友:
蓝厂最近几代无线卡都差不多的,采用soc设计了,无线蓝牙集成在一起,功放也内置了,外围就1个晶振和1个天线复用器

网友:
我的无线网卡还是802.11N的

网友:
这都淘汰了,我的无线网卡都坏了,一直懒得换,主要是在家电脑都懒得开了。

网友:
这是1T1R的模块?

网友:
笔记本网卡留有2个,一直没用

网友:
俺的还是2,’4G的呢

网友:
其实只要不是2.4G就够日常用了,

网友:
433M,我这里还没有

网友:
这个卡可以上联想的本本上,看到有FRU

网友:
普通人旗舰 2.4G  足够 ……

网友B:
现在路由器  处理器制程严重落后  简单说 不到4纳米以内 不换 ……

网友:
我的本子 里还是9235呢,就是开机后还得按2个键好久指示灯才亮,不然用不了。

网友:
集成度挺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路由器  处理器制程严重落后  简单说 不到4纳米以内 不换 ……

目前制程先进的只有MTK,MT7991的6nm,4nm可能会在wifi7之后的下一代用上,高通预计还会继续使用14nm

网友:
确实慢了现在都是千兆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