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这种挂脖蓝牙耳机怎么拆啊

楼主(2025-02-06):
没有螺丝,无从下手啊,椭圆形壳套是金属一体的,电吹风吹了半天也没有拔下来,从哪里拆的呢?

网友A:
最低端的堵头加热应该可以撬开,之后就是上面银色圈这里应该也是可以撬开来

网友:
有缝就扣,用点力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低端的堵头加热应该可以撬开,之后就是上面银色圈这里应该也是可以撬开来
...

堵头可以拿掉的,就是拿掉堵头再用吹风机的,没有松动,关键还有按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堵头可以拿掉的,就是拿掉堵头再用吹风机的,没有松动,关键还有按键啊 ...

那就从银圈那边着手,松动之后就可以把外壳拉开,至于按键完全不是问题,或者堵头这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卡扣之类的。

网友:
这种大概率一次性胶死的,应该是银圈和堵头是爆破口

网友:
银色圈是胶粘的,很难无损拆开

网友:
如果没有坏就不要拆吧,无损打开比较难。

网友:
拆开它不难,问题是拆开后很难再复原

网友:
加热后再拆先拆尾部

网友:
两边下面底盖撬开

网友:
很难无损拆开

网友:
有缝就撬扣,无缝就拧拔,大力出奇迹。

网友:
坏了再拆吧

网友:
要么就是从末端开始,要么就是银圈那里(这个几率更大),以前养小鸡兑换的耳机差不多的结构

网友:
除了加温,没有好办法,并且很难做到无损

网友:
无损拆开感觉有难度

网友:
这制造的时候就没想让你修

网友:
大力出奇迹 试试坛友说的拆点

网友:
换一副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