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服务器电源输出端如何接铜端子 必须得打孔吗?

楼主(2025-02-06):
求助。请问必须得打孔吗?

网友:
千万别打孔,输出端多层板中间如果有接地层打孔就废了。

网友:
找到对应的卡槽,然后弄个小转接板是最合适的

网友:
转接板 找到了吗

网友:
我自己用的话电流10A以下的可以直接焊接,10A以上我会选择打孔,嘿嘿 dell750W 台达550W 光宝550W这三个厂家一个系列几个型号都打过孔,都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