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安桥FR-X7组合播放机

楼主(2025-02-06):
一台安桥X7组合机,机器是广东惠州生产的,电源为220V,这个型号的机器有些也是日本生产。该机收音部分时好时坏,估计是哪里接触不良。拆开来折腾一下,看看能不能修好,顺便清理一下灰尘。

网友:
拆的真细致

网友:
鬼子货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A:
重点怀疑对象:连接高频头和主板软排线,另外记忆用的法拉电容应该也失效需要更换了!

网友:
挺好的东西,修好没有?

网友B:
怎么感觉集成块和线路板上有很多松香,是楼主加焊的吗?焊后未清洗干净?

网友:
头一次见这种三合一,当时价格喜人是肯定的

网友:
是日货,做工精细,就是不一样,不知修好了没有?

网友:
不错,安桥无弱机

网友:
是你吃康电容吧  音质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怀疑对象:连接高频头和主板软排线,另外记忆用的法拉电容应该也失效需要更换了!
...

应该是高频头的排线接触不好,现在已经恢复正常。换了新的法拉电容

网友C:
当年的心头好,现在的鸡肋

楼主:
已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集成块和线路板上有很多松香,是楼主加焊的吗?焊后未清洗干净? ...

不是我加焊,拆下来就这样

网友D:
L拆得彻底,我10年前在某宝收了两套,带音箱,都是不到400,日本本土产的,220V,曾经去香港鸭寮街问过价格,要1600......
光纤输入用到MD的芯片来解码,所以MD通常都爱坏。高音不细腻,但中频温暖,人声很有磁性,看电影时,人声对白非常耐听,连反派都不那么令人讨厌......我加了个BBE处理板后,高音的确清晰无比了,可惜人声就没那么有魅力了...
现在用它作光纤解码,电脑播放无损,音箱是杜希2.1,音质令我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L拆得彻底,我10年前在某宝收了两套,带音箱,都是不到400,日本本土产的,220V,曾经去香港鸭寮街问过价格 ...

专业玩家

网友:
不敢称专业

网友:
现在迷你音响很少有新产品退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的心头好,现在的鸡肋

时代变迁只能这样了。现在都几乎没人买碟片单纯听音乐了。
回想自己已经多少年没去逛CD货架了。

网友:
显示屏不错,怎么这么多跨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