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极路由3刷机进不去 进入hiwifi.wtf提示:content blocked

楼主(2025-02-06):
1、进入http://www.hiwifi.wtf/,提示:content blocked,please turn off you ad blocker

2、进入winscp登录,登录提示被拒绝

网友A:
之前我的这个好像要解锁的吧?现在平台早关了,拆机焊下Flash芯片刷机试试

网友:
广告拦截关闭看下

网友:
连接被锁定?,这是winscp?

网友:
‌出现“content blocked, please turn off your ad blocker”提示的原因通常是因为网站检测到你的浏览器安装了广告拦截插件,为了保护自身内容不被拦截,网站会弹出这个提示要求关闭广告拦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的这个好像要解锁的吧?现在平台早关了,拆机焊下Flash芯片刷机试试 ...

有大佬又复刻了那个解锁SSH的网站,我用极1S试过,确实有效,已经成功给老机器刷上了Breed
楼主说的这个,按英文提示翻译,应该是他开了广告屏蔽插件的缘故,关掉再试试。
直接编程器刷也不是不行,但刷之前还需要先提取原机固件,再从中提取信号调校参数那部分,不然刷完有可能出现信号没有原机强的问题。

网友:
我是让他们刷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