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watch S5,屏幕失灵。可能是洗水可能是早上压了

楼主(2025-02-06):
先水一段:小黄鱼买的,看中它98%的电池,用了半年。
昨天早上半梦半醒感觉手腕不舒服就把手表取了,翻了个身,过了一小会感觉表被压住了,取出来一看屏幕红了,几乎看不清楚。

后来慢慢过了一个多小时逐渐恢复了部分显示,但是屏幕会闪,触摸也不行。
凭直觉认为前晚上冲洗进了水,用电风吹怼着吹了十几分钟(估计温度50),反而不显了。nndx

下面进入正题:刚下午徒手用指甲,把屏幕给划开了。怎么特码这么轻松?

取下了屏幕排线
再看电池,这底胶有点古怪啊?、
再说说取屏幕排线的时候需要划开表面的黑色涂层

想请教的问题来了:从图片看来,屏幕、电池是否原装?单纯换个屏能不能恢复使用?

【后续买把Y字螺丝刀再拆】
一直怀疑这表不对劲,到手喷完酒精消毒触摸就失灵过,自己乱跳,卖家不承认。
无奈人蠢没找到把手表和MAC连接的方法用不上爱思,后面用着没出问题就算了。

网友A:
赶脚你这是拼装机……

网友:
肯定不是原装

网友B:
这个震动太占位置了,明明可以让位给更大的电池

网友:
的确不像原厂,应该是拼装或者修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脚你这是拼装机……

XS之前鼓捣二手拆过不少iphone,表也是从17年开始玩,这还是头一回拆表。
从喷酒精屏幕乱跳就感觉不对,但这机确实是新,屏幕无划痕,机身也漂亮。
我心说最多就是换了电池吧,就凑合了,
24年7月550的价格也不贵,那小子也是3月880从上家买的,已经是N手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震动太占位置了,明明可以让位给更大的电池

44的电池S5比S4只提升了1.44%,而40的提升了10%(不同款铝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