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拆修一个电动抽水器,还是电池的问题,换了就好!

楼主(2025-02-10):
老爸拿来的一个电动抽水器机头

三无,肯定是山货

开关和充电座和公模一样

底部,螺丝孔少了一个

拆开

芯子
电池缩水成14500,不过这个电池终于是红正黑负了

板子几乎一样
虽然电机没正负,但把接电源那脚标马达负也太不严谨了

电池没电

充电直上4V

工作直接掉到3.6V,应该是内阻大了

看了下底座上还有18650的位置

那就换个电芯吧

工作没问题,容量大增,应该可坚持1~2周

简单的玩意,简单的故障,随便修修就好。如果芯片坏了那就没必要搞了

网友A:
芯 片直接驱动啊,没见MOS管

网友B:
芯片坏了就改个自锁开关

网友:
和我的一样,买来就自已换了18650,原来是14500

网友:
随便修修就好

网友:
这玩意里面基本都是装的劣质14500电池,寿命不长,自己搞个拆机的18650进去可以用好久好久了

网友:
芯片坏的话,也可改成简单的开关。

网友:
电池没保护电路

网友:
现在这玩意就这样啦,,给你能用一年就是好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 片直接驱动啊,没见MOS管

嗯嗯,芯片集成,进一步省成本了

网友:
又可以泡上一壶了

网友:
电池换了就是了

网友:
你这个虽然电池有缩水,可电路可是不含糊呀,还用了专用芯片。你看我这个,省到极限了,直接用电池的保护板充当停充判断。不过,还别说,电池一直也不坏,这跟谁讲理去呀。
-----

拆修拜杰(Baijie)净水桶抽水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网友:
芯片集成度很高,充电加电机驱动。有些好的集成触摸开关。

网友:
批量生产不贵了。

网友:
终于不是康图代工电路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坏了就改个自锁开关

坏了得另加充电小板

网友:
直接搞两节,加个保护板,不至于过放电

网友:
我买的是类似电容的锂电池,

这芯片居然带驱动和充电两种功能

标记一下
CX3318B 贴片SOP8 单节锂电池充电管理 马达驱动芯片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