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KVM切换器拆解 D-TECH SPAWN

楼主(2025-02-06):
KVM切换器,没见过的牌子 D-TECH ,也没搜到啥信息,因为正常使用时是1024x768,所以就不知道是否高清,是几K的,液晶屏有没有料。能不能搞出个便携高清屏。。。so  拆吧

电源模块和主板,电源是 -48V----+12V ,DC-DC模块  在正常使用环境,很不友好

主板,看起来很干净

拆c壳

键盘和触摸的结构

终于看到屏幕,

艹  垃圾 ,就多余从架子上拆下来,

设备工作时的样子没拍了,没心情,---网上找了个  大概就那样

全铁件  死沉  累一身汗 ,螺丝还超多,不装起来了, 。。。。。。smoking   顺顺气再说

网友:
高级货
只用过不带屏的

网友:
机架式的KVM
以前不便宜哦

网友A:
怎么会有链条,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
机柜上用的,用过IBM的。

网友:
单位机柜上见过类似的,用于机房服务器

网友:
高级货不便宜啊

网友B:
想什么呢,服务器用的显示器1024×768就到顶了,都是用的集成显卡

另外看你这个怎么才一路接入?显示画面是8路接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有链条,是用来干嘛的

是保护主板连接  屏幕,背光供电,键盘,触控 的各条数据软线

网友:
看这货估计价格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什么呢,服务器用的显示器1024×768就到顶了,都是用的集成显卡

另外看你这个怎么才一路接入?显示画面 ...

别小看kvm的屏,在给视频类的服务器配套时,也有2k 4k 的,这个显然不是。
这个kvm很特殊,图片上的小转接头,一头插要监视服务器的vga,另一头是网线进出口,出  连接下一个转接头和服务器,进  连接kvm主机屁股后面的网口,就这样一路串下去

网友:
机房才能见到

网友:
高级货,没见过。

网友:
好东西啊   高大上

网友:
这玩意干嘛的?激活系统?

网友:
机房服务器机柜用的显示屏、键盘、鼠标共享硬件设备,机柜因空间原因需一套显示屏、键盘、鼠标共享给多台服务器使用,并可以随时可以在多台服务器之间切换。

网友:
这都是老古董了

网友:
机架式的KVM,特 定环境用着方 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