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 H27Q1T8PFB8R 开卡报错 Reset Drive fail(70)/04.02)

楼主(2025-02-06):
2258XT H27Q1T8PFB8R 开卡报错 Reset Drive fail(70)/04.02)。量产工具识别出来的和主板芯片一直,每次都报这错,后来又换了别的芯片人USB硬盘盒,又报别的错了。试了100多个量产工具都不行,只有这个识别正确,单就是过不去,跪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短接进ROM后,要去掉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进ROM后,要去掉短接

去掉短接了,不去报的不是这个错

网友B:
最好是win7系统下刷,usb2. 0接口,软件的默认配置不清楚就不要轻易更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去掉短接了,不去报的不是这个错

刷的时候去掉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进ROM后,要去掉短接

刷的时候去掉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win7系统下刷,usb2. 0接口,软件的默认配置不清楚就不要轻易更改

去就WIN10系统,刷了好几个2258XT了都没问题,就这个不行

网友C:
清空一下
如果还是这个报错可能就是颗粒烂了
拆下来上测试架测一下颗粒

网友D:
我觉得有可能是主控的问题,加焊一下主控或搬个板试试

网友E:
看看ce图啊  看看是不是所有的ce都认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空一下
如果还是这个报错可能就是颗粒烂了
拆下来上测试架测一下颗粒

一开始能认的就是慢,我量一下,也没有量成,现在也不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有可能是主控的问题,加焊一下主控或搬个板试试

加焊不敢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ce图啊  看看是不是所有的ce都认出来了

不太懂,弄教我一下怎么看CE图

网友:
不太懂学习了,

网友:
试试3DV4的包

楼主: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