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充啥锂电池的充电器

楼主(2025-02-06):
请问师傅们:这个是充啥锂电池的充电器呀?

三元锂电池20串:充电电压应该是84伏,21串:88.2伏;磷酸铁锂24串:87.6伏才对呀。这个86伏20安是几个意思?难道是高压电芯当普压使用?!可是也不对呀,高压电芯4.35伏每只,20串应该要87伏才对呀,搞不懂了。

网友:
充20串三元锂电池84伏正好,充电器输出电压应略高于被充电池。

网友:
线损和内阻压降呢?你不考虑吗?应该就是20串的充电器吧

网友A:
可以用手机连wifi调你想要的电压电流

网友B:
20串三元锂。最高电压要接近每串的保护电压4.3V

网友:
20串三元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手机连wifi调你想要的电压电流

这款是固定电压输出,不可以调节充电电压及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串三元锂。最高电压要接近每串的保护电压4.3V

能贴个图片(充电器铭牌)上来看看不?

网友:
应该是专用充电器,20A电流,单体3.7V的可能性不大,可能是3.2V的,满充电压可能偏低,保护电池寿命,86/24=3.583,这个要先测量一下准确的输出电压,

网友:
20串三元锂电池充电器,过冲保护电压4.3v,一般三元锂电池超压保护4.25v也有高一点的,

网友:
这功率不小,20A呢

网友:
要想电池寿命长你就别充那么高的电压,磷酸铁锂也一样,别去认可定制的三元4.2V、铁锂3.6V的标准,要降低一点才更耐用

网友:
什么地方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