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卡簧钳选几寸

楼主(2025-02-06):
大佬们,一般锂电钻里的卡簧用几寸的卡簧钳取,我的威克士WX242坏了,拆开卡簧取不下来,然后网上买了一个7寸的的卡簧钳,结果大了用不了,所以用6寸还是5寸的,大佬们知道吗。

网友A:
如果7寸大了就选5寸或者4.5寸的,6寸跟7寸差不了多少,再一个卡簧钳都有个夹持范围,要依据你的卡簧大小确定。

网友:
2楼正解,我十分赞同

网友:
难得用的话买内外卡簧都能用能换头的那种,大小/内外通吃,价格也不贵

网友:
这种四合一的可换头卡簧钳最适合个人用了,我用它拆过不少电动工具卡簧,还没遇到过拆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7寸大了就选5寸或者4.5寸的,6寸跟7寸差不了多少,再一个卡簧钳都有个夹持范围,要依据你的卡簧大小确 ...

大佬,卡簧大小咋量啊,那玩意在齿轮箱箱里也不知道咋量,用游标卡尺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卡簧大小咋量啊,那玩意在齿轮箱箱里也不知道咋量,用游标卡尺量吗 ...

没必要那么精确吧,反正都有个范围

网友:
买过5楼的卡簧钳,感觉有点软。

网友:
6寸7寸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