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志高手持吸尘器维修

楼主(2025-02-06):
朋友的,没想到结构跟我家那个差不多,一番检查原来是固定电机的螺丝松动了,并且掉了一个。按照正常思维肯定是卸下离心风轮后固定好电机再装回,可是这个风轮压的很实,撬的都有些变形,后来只能使出无敌铸工胶直接胶死电机和支架,也算是修复成功了。

网友:
管它呢,能用就行,我帮朋友换不锈钢门锁,锁是焊接在门上,我没氩弧焊机,也是铸工胶粘的门锁

网友:
万能的牟宝

网友:
用的两节18650锂电池不错,有时维修产生的垃圾清理桌面用这种小手持吸尘器还是很适用的

网友:
现在都一次性产品

对应的一次性维修

网友:
两节电池好评

网友:
太小,功率不大把

网友:
铸工胶挺好用

网友:
一次性铸工胶大法定海神针。

网友:
这玩意配了个专用的5V升8.4V的充电线的吧?开机时电流10A以上,2个电池撑不多久就得充电,所以我的就一直吃灰了。

网友:
两节电池,保证了续航。

网友:
能用就好   管他好不好看呀   哈哈

网友:
金属叶轮耐用,可惜是有刷电机,应该用拆机强力风扇单相无刷电机。

网友:
居然比我喂小鸡送的还差了,哈哈

网友:
这类的吸尘器确实方便,还没有入手,只有刷鞋器、充气球机

网友:
上午刚拆一个和你这个一样的电机,先科的,4300R

网友:
这种就算一次性免维修产品,工业废物

网友:
没啥吸力。。。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这款差不多40块,两个电池串联,一般用用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