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健之康血压计,报故障码E4

楼主(2025-02-06):
血压计出故障,E4,拆开一把测量,维修,单片机,好了

网友:
有点简单,意思是单片机坏了换个单片机就好了是吗?

网友:
这种血压计准不准啊

网友:
我也有个腕式的血压计坏了,拆开发现是电机线断了,补焊就ok

网友:
单片机程序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