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人体感应小夜灯隔墙也亮

楼主(2025-02-06):
买了俩人体感应小夜灯,其中一个隔墙也亮。一开始以为灵敏度这么高。结果发现是灯坏了,又以为是电池的故障,结果我又猜错了,换了电池故障依旧。这下有点麻烦了,只有常亮模式是正常的。手里倒是有俩探头,但是这个上面的探头是贴片的,不值得折腾了。留着给另一个当配件

网友A:
没道理啊,其它干扰吧?

二○二五年二月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道理啊,其它干扰吧?

但是另一个放阳台上就感应不到

网友:
有玻璃反射红外线

网友: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网友:
其它干扰吧?

楼主:
破案了,灯坏了。就算我不动灯也是熄灭自动再亮。可能是电池问题

网友:
其他原因吧,这类是红外感应,隔墙应该无法起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案了,灯坏了。就算我不动灯也是熄灭自动再亮。可能是电池问题

确定不是电路问题?

网友:
是不是周围有干扰源啊!

网友:
我的是雷达的,隔墙亮

网友:
可能是电池问题

网友:
这是错把黑科技装到人体感应灯上了吗?

网友:
太灵敏了吧

网友:
好像有风也会影响

网友:
估计灵敏度不能调。

网友:
雷达感应的才会呀

网友:
杂牌人体感应乱启动常见的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