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年会伴手礼--10000毫安时充电宝拆解

楼主(2025-02-06):
年底公司年会伴手礼有个充电宝

标称10000毫安时
分量超重
估计有配重
一拆果然
三块大大的钢板配重
看样子外壳是兼容20000毫安时的
不过应该也并不是虚标容量
电芯我去淘宝搜了一下
这个尺寸确实有10000毫安时的产品
充电宝方案采用ip5356,其实还不错

补充内容 (2025-2-10 09:40):
把手机放完电测试了一下,看起来还是虚标了的。充iPhone8. 约2000毫安时的电池,只能充2.2次。表现症状是电量显示低于60%之后就直接断电了。

补充内容 (2025-2-10 09:42):
不知道是电芯电量虚标,还是主板设计问题。至少电量显示肯定是不对的。看外壳体积是可以放两颗电芯进去的。电量显示错误可能是主板设计的问...

补充内容 (2025-2-10 10:40):
奥对,刚发现,确实虚标了一半容量。我脑子里一直印象是10000毫安时,仔细看了外壳铭文发现标注是20000毫安时,眼瞎了。。。

楼主:
试了一下18650电芯,宽度方向差一点就能放下了。换18650的话看来不会太合适了。

网友A:
钢板:应该是保护电芯不被穿透、破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18650电芯,宽度方向差一点就能放下了。换18650的话看来不会太合适了。 ...

哈哈,能放下18650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板:应该是保护电芯不被穿透、破损

还能防弹呢

网友:
电量显示竟然是仿点阵屏的数码管

网友B:
含输出线的基本没啥好东西。不过这个电池的尺寸,貌似有点虚啊。

网友:
外壳尺寸多少?

网友C:
看起来能放下3节21700

网友:
这大铁片子

网友:
充电宝不错,还没有怎么虚标

网友:
加电芯,充电宝不错

网友:
有配重的都不是啥好产品,就是容量达标也是坑人。

网友:
L+和L-这两条线是温度保护的话就比较不错了,毕竟不是花钱买的!

网友:
看起来有点虚标哈

网友D:
看做工还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含输出线的基本没啥好东西。不过这个电池的尺寸,貌似有点虚啊。

我看淘宝有卖这个尺寸电芯的,标的是10000毫安时。不知道虚标与否。这个体积应该是能做到这个容量的。

楼主:
宽度内径只有63mm差一点点就能放下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能放下3节21700

刚刚够,宽度内径63mm,里面有个小塑料肋,去掉还能再大2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做工还可以啊

它省略了一个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