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惊险!DS1052E交流供电探头接80年代M11机芯热地

楼主(2025-02-07):
为测M11机芯行输出开关管C极波形,因为是热地机芯,不能给示波器接市电电源,用加装的外接电池供电,测完保存波形到优盘后为节省电池拔掉电池连接,接上市电插头仔细分析波形。然后又想再次测行电流波形,就把探头接在了行输出限流电阻R816两端,却忘了换电池供电,结果却基本正常测出了波形(因为不敢再重现错误所以说基本正常,这个正常是指和电池供电效果一样,不是说M11机芯工作正常),原因是示波器交流供电线剪断了地线。

图1地上是M11机芯主板。图2是行电流波形,也不记得是什么供电测的,没接偏转线圈和显像管,这时整机耗电60瓦,行供电电压从111v降到了60v,高压处于漏电状态,高压没漏电时只有22瓦。

网友A:
示波器的功率不大,尽量用隔离变压器给它供电吧。

网友B:
老长虹电视喜欢用这个松下机芯,8个预选频道,预选电位器是3排脚的,话说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行管集电极电压过高,击穿了示波器里面的保护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长虹电视喜欢用这个松下机芯,8个预选频道,预选电位器是3排脚的,话说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行管集电极电 ...

电池供电时测行管C极电压波形就是不正常的,应该是高压包漏电修补的塑料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的功率不大,尽量用隔离变压器给它供电吧。

已经改了电池,这比变压器还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长虹电视喜欢用这个松下机芯,8个预选频道,预选电位器是3排脚的,话说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行管集电极电 ...

最开始时测过行管C极波形700多V脉冲高压,探头是2000V耐压的100比1高压探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改了电池,这比变压器还好用

怎么改的电池?直接把外接电池接到交流220V的输入端吗?电池电压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改了电池,这比变压器还好用

不知道这个示波器功耗多少,MSO5000系列大概80W,如果用电池,应该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的电池?直接把外接电池接到交流220V的输入端吗?电池电压是多少? ...

其实只要你懂点电路根本不是什么难事。真是太省钱了。YY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的电池?直接把外接电池接到交流220V的输入端吗?电池电压是多少? ...

直接接交流插座好像是要直流110v以上才能启动,也可以用低压电池组接升压电路,注意屏蔽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个示波器功耗多少,MSO5000系列大概80W,如果用电池,应该用不了多久。 ...

好像不到20瓦

网友:
差点机毁人亡。

楼主:
什么叫乌鸦嘴?上面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乌鸦嘴?上面就是

你脑子回路比心电图还要直

楼主:
挡了你的财路杀了你的父母?非要来找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