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Dell7559总是花屏。

楼主(2025-02-07):
Dell7559  开机后,一直不用,等一会就会自动花屏。然后动键盘鼠标都没有用。

需要按开机键,让它待机,然后再按开机键恢复运行,就不花屏了。

这个好像和屏幕亮灭时间设置有点关系,不过我也不确定。
正常使用情况下不会花屏。
就是不使用的时候,过一会就会花屏。

网友:
系统设置或驱动问题?先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是不是GPU脱焊导致?

网友A:
会不会是南桥虚焊,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B:
以前有一台本本,也出现过这个现象,后来发现只有在使用适配器供电时才会出现这种现象。经过拆机检查,发现是本本内的适配器供电转换电路中有一个大电容失效了。更换了(约花了150余元)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一台本本,也出现过这个现象,后来发现只有在使用适配器供电时才会出现这种现象。经过拆机检查,发现 ...

笔记本内部?  不是外部的电源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南桥虚焊,这个好像是通病

不知道啊。我只是知道,花屏时,可以按一下电源键让它待机,然后再重新按一下恢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