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拆两个系列吃灰DC电源

楼主(2025-02-07):
兆信RXN-302D-Ⅱ  坏了个可变电阻器,旋转跳动大,恒流设置波动大

龙威TPR-6405D系列几个都是清零不了,旋转跳动大

网友A:
图呢?拆哪儿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拆哪儿去了

加载慢,别点加载图片会下载扣积分(前车之鉴)

网友:
看起来好黄,好有年代感

网友:
完全可以把功率管和电路板做在一起避免大电流通过导线产生压降!

网友:
做工  不算 。。。

网友:
比较有历史感的电源,结构差点意思

网友:
老物件了
不过,楼主的手机改换了

网友:
机壳挺大的,里面东西不多

网友:
感觉有点简陋

网友:
变压器有点小了

网友:
哈哈小型变电站

网友:
看到背面金封管,有年头了

网友:
做维修电源还是很好的,虽然有点老,但是还可以发挥预热的。

网友:
线性电源比开关的好

网友:
看外表还是近年生产的产品,应该可以更换维修

网友:
算是以前的老货了,,还是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多吃点灰也好

网友:
旋钮喷点wd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