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咸鱼买了个坏电阻

楼主(2025-02-07):
咸鱼上买的,没细看,是个坏的,大家都说咸鱼骗子很多,但是我目前为止,还真的没遇到
这个和卖家沟通就退了,但是损失了邮费了,

网友A:
卧槽,这电阻我早就看过了,一开始想买,仔细想了一下,没啥用,而且性能一般。还好没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这电阻我早就看过了,一开始想买,仔细想了一下,没啥用,而且性能一般。还好没下手。 ...

哈哈,你把我的损失给付了吧,我替你趟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这电阻我早就看过了,一开始想买,仔细想了一下,没啥用,而且性能一般。还好没下手。 ...

我是看颜值,不看性能

网友B:
阻值不是正常麽,咋就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值不是正常麽,咋就坏了呢

正常个毛线啊,10毫欧都成12毫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个毛线啊,10毫欧都成12毫欧了

精准的12.0000毫欧

楼主:
哈哈,没关小黑屋算你幸运

网友C:
是不是第一脚是固定脚多了2毫欧,2-3脚才是10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第一脚是固定脚多了2毫欧,2-3脚才是10毫欧?

不是,2-3脚30多毫欧

网友:
为颜值买单

网友:
放烤箱烤一下看看是不是湿气进入电阻内部导致精度下降!然后弄点704处理一下。

网友D:
我也在鱼买了两个VHP-3的电阻,还没到,希望是好的。

网友E:
不一定是坏的
10mΩ,0.1%精度,相当于+/-10uΩ,这样的电阻,2线接法没法达到这个精度。引脚不同位置,轻松发生几十微欧的变化。
1、2脚可能是4线接法的同端两个脚,3、4可能是4线接法的同端另外两个脚

具体最好是能找到规格书

网友:
这个要精密的彪才能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把我的损失给付了吧,我替你趟雷了

先拆为敬

网友:
这种电阻吧,其实自己做比较靠谱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是坏的
10mΩ,0.1%精度,相当于+/-10uΩ,这样的电阻,2线接法没法达到这个精度。引脚不同位置,轻 ...

你这么一说可以确认这个电阻坏了,1、2脚本来连一起的已经裂来(楼主说2、3脚30多毫欧),本来连一起的3、4脚断落掉了一个脚;5、6脚才是900毫欧。

0.5级的10毫欧电阻都是4线接法了,更不用说0.1级。一个引脚1个毫欧都算小的,所以楼主测量多出2个毫欧是很正确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么一说可以确认这个电阻坏了,1、2脚本来连一起的已经裂来(楼主说3、4脚30多毫欧),本来连一起的3 ...

不是,你们没看出电阻外皮都鼓包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鱼买了两个VHP-3的电阻,还没到,希望是好的。

哈哈,一般都是没问题的